用橡胶o型圈密封,做旋转运动,为什么停一段时间不动就很紧,转一两圈后又很顺畅

楼主(2018-08-26):
润滑的话用过黄油,二硫化钼润滑脂效果都不理想。放十天半个月再转动丝杆,就会很紧,但转动一圈之后就会慢慢变松。

网友:
换组合圈,接触面是PTFE,光滑。

网友:
确实如二楼所说,换组合密封会好很多。下次停车的时候,在来换小幅度转动一下试试。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8-26 23:08换组合圈,接触面是PTFE,光滑。
要是不换组合圈,还有什么办法吗?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放段时间会变紧

网友:
1、有些橡胶类密封圈不能用于润滑油条件下,不耐油,遇到油会膨涨变性,选择合适的材质;
2、润滑脂时间一长会凝固,阻碍滑动,看下润滑脂的特性参数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8-27 08:051、有些橡胶类密封圈不能用于润滑油条件下,不耐油,遇到油会膨涨变性,选择合适的材质;

2、润滑脂时间一长会凝固,阻碍滑动,看下润滑脂的特性参数

谢谢。
橡胶是丁晴橡胶,耐油的。
第二点,我白天再看看

网友:
用油缸上用的斯特封或者格莱圈这样的组合密封,O型圈放一段时间形状固定了,动摩擦和静摩擦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不换组合圈,还有什么办法吗?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放段时间会变紧

换组合的,使用寿命,密封性更好,毕竟成本没压紧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