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泵的活塞和活塞杆怎么配合?

楼主(2018-08-27):
如图,气泵的活塞是孔底部是半球形的,跟杆的球头吻合(红箭头处)。请教怎么装配才能让球头跟活塞底部半球贴合,那个杆又可以按绿色的箭头方向拖动旋转呢?

网友A:
做两个半圆环把球卡在槽里,开个油孔注油,槽里最好加工个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半圆环把球卡在槽里,开个油孔注油,槽里最好加工个油槽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在sw里面的配合,一不小心写成装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在sw里面的配合,一不小心写成装配了

同心

楼主:
谢谢你,ok了,就是同心
不过我是在画图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个活塞选不了同心的选项,后来重画了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