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用RV减速器图纸,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2018-08-27):
各位网友,我参考RV减速器样机,自己绘制了一套RV减速器图纸。为了提高自己,想把这台减速器制造出来。但想委托别人加工,首先自己的绘图就要过硬,虽然图纸绘制完,但我对原有设计进行了更改,也不知道自己的更改是否正确。图纸上的公差标注也不知是否有问题。将图纸发到这里,请各位网友挑挑图纸的毛病(任何方面的……),感谢!

1. 装配图上,最重要的是11号元件,RN205E,圆柱滚子轴承的定位方式,如局部放大图所示,采用元件14(滚子轴承隔环)进行轴向定位,这种定位方法是否合适?
2. 装配图上,轴承的公差标注、和选择的配合方式、公差等级,是否合理?
3. 从装配图上,同样可以看出(也可以从摆线轮的零件图看出),摆线轮左右两侧不对称,两个摆线轮的接触侧的外圈略高,也起接触摩擦(定位)作用,这样定位摆线轮是否合适?
4. 摆线轮的公差标注不合理,请各位网友指正?
5. 后法兰的热处理、公差的标注?
6. 齿轮的热处理、公差标注?
7. 前法兰的热处理?公差标注?
8. 曲轴的热处理、公差标注?其中,其中,两个偏心的轴径的偏心量为1.5mm,但该如何标注公差?
9. 针齿壳的公差和热处理?
10. 中心轮的公差和热处理?

楼主:
另有装配图和前端盖,可能有点大,无论如何也上传不了,发百度网盘,省大家金钱,以表诚意!
pan.baidu.com/s/1pwq83TAYr2wSOHF9rFx_7g 密码:1vkf

网友A:
目前RV国内做的好的,也就只有振康。我们也只有装配图。对于结构原理,我想一般都懂,也可以加工出来。主要是传动精度如何达到?其次是材质和热处理以及加工、装配工艺的可行性?再次是密封以及润滑,如何提高使用寿命?对于图纸,机械行业的人无外乎和你说说图纸标注问题,其他的,我想指导的真不多(能玩RV设计的,造诣都可以。加油啊!)

网友B:
来,学习学习,对RV减速机不是很熟悉。看了一下图纸。没有全部仔细看,等有空再看。仅从图纸上看,有一些疑问,可以探究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RV国内做的好的,也就只有振康。我们也只有装配图。对于结构原理,我想一般都懂,也可以加工出来。主要 ...

感谢!斗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学习,对RV减速机不是很熟悉。看了一下图纸。没有全部仔细看,等有空再看。仅从图纸上看,有一些疑 ...

感谢!基础不牢,可能有很基本问题!请您指正!

网友C:
零件序号不全,我也是大致看了一下,-11那个隔圈可能强度不够,那个凸台就2mm,总图上看不是有空间,已经做厚一点

网友D:
玩玩行,用的话估计够呛,你这图差的不是一点点意思。真想提高的话,还是去个减速机厂干3个月试用期的装配工,也是能接触到一些图纸的(因为进开发部是不可能了)。

网友B:
多留意形位公差。齿轮精度粗糙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序号不全,我也是大致看了一下,-11那个隔圈可能强度不够,那个凸台就2mm,总图上看不是有空间,已经做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玩行,用的话估计够呛,你这图差的不是一点点意思。真想提高的话,还是去个减速机厂干3个月试用期的装配 ...

谁都有个提高的过程,闻道有先后,昔日账下吕蒙也可以刮目相看!

网友(点评):
不要觉得我的提议不靠谱、在挖苦你。2009年为了了解惟达电子的一款组立机结构,去干了一个月零十几天的机修工。今年3月份我去瓦锡兰白干了十多天的装配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留意形位公差。齿轮精度粗糙度要求。

感谢!基础不牢!谢谢指正!

网友:
建议楼主的装配公差配合尺寸做剖视放大,有些看不太清楚。另外RV减速机的精度要求较高,加工过程中的精度如何把握,成本能不能抗的住呢?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中肯的建议!我会考虑!

网友:
楼主有心了。乐于分享

网友(点评):
有“显示”的意味,但知道事实上该套图纸可能一文不值

网友:
摆线轮1:46.5孔位置公差标注、尺寸公差过大?齿面粗糙度?行星轮:硬度是不是太低了(花键,齿面)?跳动度,同轴度什么的?后法兰:平行度或垂直度?曲轴平行度?圆度有必要吗??长度方向公差?1.5尺寸公差?没时间看了。有些缺尺寸。RV减速机精度和其他相关要求不熟悉,不好评论。楼主还是挺有志向的。

网友(点评):
您是最认真仔细的,感谢!我认真补基础知识!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不管是谐波还是RV   原理都不是问题,国内做的也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做的好的寥寥无几,这个精度和寿命问题也一直是国产减速机的瓶颈,说白了,材料不过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点评):
嗯嗯!就是研究一下吧……

网友:
我们公司做Rv减速机的哦,如有需要联系我,小董18067301657

网友(点评):
嗯嗯!感谢!真有可能联系您!

网友:
RV减速机相关资料信息。

网友(点评):
资料下载了!感谢!

网友:
第一张图看了下,问题不少.垂直度0.01是那个孔对平面的垂直度吧,如果是,标注有误
圆柱度都有了能把保证0.004,圆度还需要吗;
平行度对B,加工时候,外圆装夹两个孔可以一刀下,而且这个标注位置好像不对
三个46.5孔不知道干啥用的,公差这么严,应该对位置要求很高,但是没有用位置度控制,反而控制位置的尺寸其中一个还是未注公差,我司之前这种孔标注是极坐标标注,位置度控制位置
其次,公差这么严,加工成本会直线上升
最后,不懂减速机,以上说错了的还请轻喷

网友(点评):
138公差都没有,圆柱度要求那么高

网友(点评):
谢谢批评意见!中肯正确!您是目前为止最认真的,写了这么多!非常感谢!标公差时完全没动脑!恶补基础知识中!感谢!

网友:
学习了,就缺实际资料

网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点评):
嗯嗯!再努力!

网友E:
粗略一看感觉楼主只是玩家而已吧,凡是带齿的应该有节圆尺寸,齿面粗糙度,齿圈跳动,齿形误差,齿向误差,齿距累计误差等参数,然后说热处理,精密件热处理要求很高不够细,我们做谐波减速机精密交叉滚子轴承的热处理工艺非常复杂,起码要进4次炉子。
总的来说设计很粗糙,样子像了,里实际设计图还差很远。

网友(点评):
确实外行了!我学习改进!感谢批评指正!专业人士!

网友:
我就06行星轮发表下看法
1.齿轮,花键参数表信息不全:例如表1中未注明所根据的GB号,齿顶高系数,中心距,精度等级及其参数 等…
2.参数表信息赘述:例如你齿轮上已经注明了齿顶,分度圆…尺寸,就无需在参数表中重复描述(另外你花键公差选了5H 确定需要这么高等级?而且怕是很难加工)
3.尺寸缺少公差:例如齿顶圆齿跟圆,轴向的一系列公差都缺少
4.缺少行位公差
5.缺少粗糙度,例如齿轮需要磨齿,分度圆就标0.8。看端面是否配合选择合适粗糙度。
6.技术要求需要丰富
7.排班问题,这个图和明细表的比例太不合适了 不觉得吗
????还有  加油

网友(点评):
谢谢批评指正!专业!我学习改进!感谢!

网友:
mark. 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可以加微信吗

网友(点评):
邮箱:liangquan6@126.com

网友:
楼主是学术吗

网友(2018-11-02):
学生级别的图纸
别的我就不点评了
材料就认准45#,HT,按你这个材料生产,100%要丢垃圾堆里,
干技术的直来直去,别生气,别上火。纳博特斯克的图纸你是一点也没有看到,^_^

网友(点评):
您有那图纸,让我看看么?

网友:
三维铸铁平台,三维柔性焊接工装夹具,柔性焊接平台,三维焊接铸铁平台生产厂家,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2019-07-17):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多留意形位公差。齿轮精度粗糙度要求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E:
粗略一看感觉楼主只是玩家而已吧,凡是带齿的应该有节圆尺寸,齿面粗糙度,齿圈跳动,齿形误差,齿向误差, ...

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2022-07-26):
各位大佬好,看到您RV减速器的帖子,我是一名本科生基础比较薄弱,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闻邦椿版第二卷上,看到RV减速器摆线轮的受力分析,自己看不明白,为什么针齿作用在摆线轮的总合力,被分了两次,FA1与FA2您可以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