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垂直轴快速上升或下降停止时有抖动

楼主(2018-08-27):
各位大侠,我那机床垂直轴快速上升或下降停止时,有明显抖动。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那就慢慢下吧,抖动应该是间隙所致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床子,什么结构........,不说这些大神也拿不出来靠谱的解决方案。

网友:
抖动要从机和电两个方面考虑。要么是机械部分导轨导致 加速器等 要么是电机产生了爬行。

网友:
机床的话,电机,结构上应该问题不大,毕竟大多有成熟的产品在前面摆着做参考。
那就剩下零件的机加工,和装配的问题了。

网友:
1,水平机床地脚固定了没有
2.机械结构间隙
3.电机
4.高速运动到突然停止惯性过大,机械结构制动产生的声音

网友A:
1、间隙大;2、连接点松动不牢固;3、固定位置刚性不好;4、动作件质量过大,惯性大,想来没有别的原因(电器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网友:
动件质量大吧

网友:
先确定是机械传动部分抖动,还是罩板钣金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间隙大;2、连接点松动不牢固;3、固定位置刚性不好;4、动作件质量过大,惯性大,想来没有别的原因(电 ...

谢谢大侠,动作件质量大,用的是配重锤,加工时没有抖动,就是加进,快退时,有抖动。是不是和配重有关系。用氮气平衡缸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
润滑油路没问题吧

网友:
看下润滑,如果是硬轨的调整下斜铁试试,还有找电气的帮忙优化下系统

网友:
受力时不抖动,可能是导轨配合松了,产生爬行,导轨加油并加固下

网友:
楼主先确定一下是哪里抖动,  机床整体 还是 主轴部分, 主轴部分也要分机械问题和电气方面, 可以考虑调整加减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