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卡紧后旋转机构

楼主(2018-08-27):
如图这样的木方

我现在需要用一个自动机构卡紧这个木方的四方截面位置,然后卡紧机构带着木方旋转,旋转速度50转每分就可以满足要求。

之前考虑的是气动四爪卡盘,但是目前发现两个问题:气动卡盘宽度稍大了,气动卡盘太贵了。

然后在一直考虑一个替换结构,目前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求教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或者有没有好的实现功能的方法?

网友:
卡紧是多紧
要求不高的话,做个缺口套进去,

网友(点评):
加个螺纹

网友:
一块铁板,四个螺母,四个螺栓
想提高精度可以再给螺栓做个联动装置

网友:
三爪卡盘,铁管,开口;  二楼想法不错;

网友:
参考一下铣床呢

网友:
“端面驱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二楼想法不错,请问是怎么运动的

网友:
二楼的没看懂,套子推上去,怎么就会压紧缺口套,弹簧干嘛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解决方案了吗?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