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问题

楼主(2018-08-27):
M3的螺纹孔,需打多大的孔?网上说2.4-2.8之间即可是这样吗 ?为什么?硬质材料可打大一点2.8是吗?求解

网友:
随缘吧...反正钻头规格是定的,具体多大查表找钻头做咯

补充内容 (2018-8-27 19:36):
哈哈哈,确实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因为楼主问的是多大孔而不是上多大刀嘛...因为日常上钻时孔总会大那么点,我的思路上觉得按表选刀然后孔大小随缘咯...好像表是2.5来着?上铣床也很可能2.6呀

网友(点评):
随缘.....佛系打孔?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底孔直径用是公称直径-螺距就是,较硬材质的话在加点也可,但是M3的孔钻到2.8mm,这就不靠谱了。

首先你要搞清楚此处M3的作用是什么?要是单纯的连接(不受任何外力下,那就无所谓了、上个螺钉美观下也不错

网友:
一般是×0.8打孔   较硬的材质可以打大一点的孔      至于M3打2.8    还能攻出牙吗?

网友:
2.8大了点。

网友:
还是要视材料滴,仔细掂量,因为丝锥太细,稍一用力就会断掉。

网友:
按规矩办事,按国标,按行业标准加工没错。别想歪门邪道。

网友:
打到2.8几把没什么牙了,不受力,容易滑牙

网友:
那个钨钢车刀刀杆的压紧刀片螺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这个跟你的情况类似,m3的螺纹用2.8纯属欺骗自己。难加工可以要求提高加工费用但绝对不能用产品质量来开玩笑。

网友:
一般打2.5的孔吧

网友:
我打的话是2.5的孔,用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