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道螺纹大径怎么确定是啥螺纹?

楼主(2018-08-27):
要做UR5机械臂的接口,不懂国外螺纹规格,测量了一下大径5.7mm,求问螺纹类型。
UR是美国货,但是看了美制螺纹规格表,也没找到5.7mm型号的。。。

网友A:
如果不是管道螺纹,是紧固件螺纹,你可以测量一下螺距,(卡尺锁定9毫米数一数有多少牙),标准公制螺纹的螺距是1.其外径应该是6-

网友A:
英制锥管螺纹z1/16的底孔就有6.3.其牙距是每吋27牙,其螺距小于1毫米。显然不是你所描述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管道螺纹,是紧固件螺纹,你可以测量一下螺距,(卡尺锁定9毫米数一数有多少牙),标准公制螺纹的 ...

9mm刚好9个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锥管螺纹z1/16的底孔就有6.3.其牙距是每吋27牙,其螺距小于1毫米。显然不是你所描述的螺纹;

螺距应该是0.907这一栏

网友A:
所以你不要再纠结,应该是标准公制螺纹M6.其外径应该是6毫米约小一些。如果还不放心,找一个M6的螺母旋进去看一看。

网友:
用相近的螺纹去试一下啊

网友:
测量螺距、牙高和牙型角,然后往标准上靠,然后再回来验证是不是这个规格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不要再纠结,应该是标准公制螺纹M6.其外径应该是6毫米约小一些。如果还不放心,找一个M6的螺母旋进去 ...

诚如大佬所言,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