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设计的问题,求专业人士解答。

楼主(2018-08-27):
最近我们部门拓展了新业务,牵扯到旧设备现场改造,具体改造内容就是:需要把一个槽子(原有的)里的液体通过添加一台加压泵,一些阀以及新管道输送到另外一个槽子(也是原有的)里去。
像对于这种现场改造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具体该怎么去实施才方便合理?
我现在的做法是1.到现场测量两个槽子的相对位置,大致规划出来泵、阀的布局以及管道的走向。
2.根据现场测量出来的尺寸,利用SolidWorks设计出管道具体走向以及具体尺寸。
3.三维图转平面出图,交给车间加工出各个管段。
4,把加工出的管道拉倒现场再进行对接安装。
我觉得这种办法的缺点是1.测量过程比较繁琐,而且要求测量数据一定要准确
2.对于原有管路很多的现场,测量非常困难,在空间上要避开原有管道、以及障碍性设备,这对于测量而言困难极大。
3.如果现场测量有误差,做好的管道拉到现场还要修改。
不知道有没有经常做这种项目的前辈能够帮小弟指导一下,是否有更有效的办法来处理这类项目的管道设计?

网友:
现场条件很重要!比如易燃易爆场所。如果可能最好是现场制作。这合理规划走向,充分备料,正确施工就好。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A:
1、先确定好施工基准和建北方向;
2、测量相关设备的相对位置;
3、测量各个设备的接管位置和标高尺寸;
4、设计工艺流程图,选择泵、法兰、阀门和管道的材质;
5、配管工程师根据现场测量的设备布局和管口标高及位置做管路布局,并出图。

网友:
不确定因素太多就应该现场施工,你在图上给出示意即可,给工人多算点料带着。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们的项目经理必须给图纸,真是无奈啊·

网友:
方案策划:
1、使用泵是什么泵,流量扬程需要多大,是吸上还是倒灌,电机配大多转速和功率,电机开关位置和控制方法
2、确定管路都是用多大尺寸的,什么材质
3、确定阀门位置、数量和使用什么样的阀门
4、保护设置:槽空或槽满保护、电机过载保护、倒流保护、接地、防火防电防雨、操作方便(控制阀门、开关)等

实施策划
1、明确每个功能件:泵、电机、弯头、阀门大小,出口压力表、电控箱大小以确定放置位置和固定方式。
2、测量现场空间,确定管路走向、管路、弯头、变径等连接方式。
3、确定泵和电机、阀门、管路等附属件的固定方式,固定墙上、还是放置在地上,还是固定在地上。
4、绘制三维图,不一定特别准确,进一步明确方案细节以及施工细节,组件的大小空间要准确,管线长度有一定预留就可以了,要明确管线安装顺序(在墙上打孔,预留活接头数量等等,具体可与管工讨论)
5、提出采购计划,对泵和电机、管路、弯头、阀门、压力表、接头,电器开关、紧固件、密封垫片等进行采购。
6、打印图样和明细表,对施工人员(土建、电器、管路、机械等等)进行技术交底,(施工人员一定要有施工经验,否则工程复杂的话就是个死)
7、按方案施工,遇到问题随时解决。

总的原则,1、预留足够的空间和用料数量
                 2、不要太相信三维,要紧密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才是王道
                 3、多与施工人员交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情况经验有时比能力还要重要)
                 4、多几个可能的假设,因为你可能不是水机专业的,所以施工人员能帮你过了施工的坎,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好用或者功能不达标的责任,还得设计者承担,要把这些问题预先考虑好之后再施工,否则可能是个败笔。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前辈指点,小弟受益匪浅! 您说的第1、2、3点应该都是到现场需要定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确定好施工基准和建北方向;
2、测量相关设备的相对位置;
3、测量各个设备的接管位置和标高尺寸;
...

谢谢大神的指点~受教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指点~受教啦

设计时确定,何必区分现场还是办公室,必须紧密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否则就是图纸要求和现场实际分家,各说各话

网友(点评):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施工现场都在外省,每次去都不太方便。我们一般都是前期出差到现场测量大概的尺寸,然后再回公司设计提单出图,所以想问清楚。

网友(点评):
1、每次去之前把需要得到的数据和测量的尺寸策划好,一次性解决(多带几个不同位置的哑图,方便测量); 2、在现场找个人能处理简单的测量等事情,电话委托解决,(可官方可私下)。

网友(点评):
顶多去两次就应该搞定

网友(2021-01-04):
涨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