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问题帮忙解读一下

楼主(2018-08-27):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A:
图中是看不到,我是看不清

网友:
这指的是铸造出什么问题,我还没看懂。看这东西薄的一匹,如果是铸造成型,起码废一半,铁水流动性低还不行,泥心大壁厚薄问题多的是。

楼主:
这就是机械设计禁忌手册中的一条,铸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是看不到,我是看不清

头像好长,怎么办到的

网友(点评):
那是个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