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 久置后有锈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27):
材质:303
表面处理:喷砂+镀镍(单边5um)
现状:电镀后放置一段时间就发现有锈点,时间一个月左右(如图)

网友A:
当时电镀时槽液没弄干净,去除锈点方法很简单,买点盐酸,浸泡一下,绣点就掉了,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涂抹一层透明防锈油。

网友:
没有镀好

网友:
1.镍层太薄,有水汽就会生锈
2.看你外观是喷砂件,如果喷的是铁砂,可能你包装的时候铁砂残留,然后砂绣了

大多数是有水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电镀时槽液没弄干净,去除锈点方法很简单,买点盐酸,浸泡一下,绣点就掉了,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涂抹一 ...

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