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穿刺针位置方法

楼主(2018-08-27):
如图,人手模型,外层橡胶,里面有3跟胶管模拟人手背上的三跟血管,现在用注射针模拟打针,需要检测针的位置准确进入胶皮管。烦请各位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A:
做一个自动打针的设备?

网友:
想法很美好,真要打针。。让这个来戳,还是有点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自动打针的设备?

训练打针的设备,现在使用导电布在胶皮管内外包裹,但是随着使用的损耗导电布损坏就失灵了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这个模型手臂做成透明的,这样后续的检测方法也会好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这个模型手臂做成透明的,这样后续的检测方法也会好做很多。

训练医生的,透明的起不到训练的作用了

网友:
注射器里面还是水么?能不能压缩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