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齿轮啮合大小齿轮的齿根弯曲应力有确定的大小关系吗?

楼主(2018-08-27):
一对齿轮啮合时,大小齿轮的齿根许用弯曲应力有确定的大小关系吗?还是大齿轮的齿根许用弯曲应力与小齿轮的齿根许用弯曲应力相比可能大也可能小呢?

楼主:
顶一下

网友(点评):
许用弯曲应力肯定不一样了。

楼主:
我知道不一样,我是想问哪个大那个小,是不是不确定,得看齿形修正系数和应力修正系数

网友:
齿轮啮合的许用弯曲应力=弯曲疲劳极限*尺寸系数*弯曲疲劳系数/弯曲安全系数。在尺寸系数,弯曲疲劳系数和弯曲安全系数都相同的情况下,许用弯曲应力取决于大小齿轮的弯曲疲劳极限值。而大小齿轮的弯曲疲劳极限是根据齿面硬度查图表得出的。

关于齿轮传动那一章中,齿轮弯曲疲劳强度和许用弯曲应力的计算仔细,认真看看就能明白。

网友:
齿根弯曲应力属于对称循环应力。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任何齿轮传动,接触应力都是脉动循环应力。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大齿轮的受力好一些,齿轮的啮合次数少,齿受力小,虽然扭矩一样,但是作用在齿轮上的力是不一样的,我也不太确定,今天看看手册,把齿轮的内容再复习复习

网友A:
“大小齿轮的齿根许用弯曲应力有确定的大小关系吗?”
没有,最理想的是等强度。换句话说就是别浪费,别弄得一个齿轮都快撑不住了,另外的一个能力还有很大的富裕
“弯曲应力相比可能大也可能小呢?”
什么情况都可能,但是小齿轮出问题的概率高

我是这么想的,齿轮啮合设计的确十分麻烦,因此需要基本概念清楚,从概念推敲设计计算是不是和逻辑
齿轮传动的公式实在是复杂(注意,抽象的讨论一对齿轮副意义不大,只有放在如减速器中讨论更实际),我认为是因为齿轮的几个基本参数变化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变化关系几乎都是超越方程,而超越方程本来就难解)才造成齿轮传动设计的如此麻烦复杂。
如果是从概念出发,最好把圆柱渐开线直齿齿轮出发
其基本参数是:模数、齿数、啮合角(和标准压力角不同哦)、变位系数,其他大都和这些有关
传动设计,首先要满足速比。对于速比的设计,一般会得到几种方案。也就是说,模数、齿数、啮合角等有几组数据备选,当然还有相应的变位系数。这时,基本上是几何设计。和这每组参数都对应的有几十个齿轮啮合的几何参数参数也就确定下来了。这其中比较难定的是啮合角和变位系数。
对于等强度设计,有个比较重要的参数“m/a”,就是模数与中心距之比。中心距也是基本参数,但是,模数、齿数、啮合角、变位系数和中心距,他们之间存在牵连,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变量变化,其他也要跟着变化。
模数与中心距之比,在外啮合或者内啮合中都会遇到
m/a,说白了就是凑数。对于简单情况,直接把几何设计和强度设计,混在一起,得到最终设计;对于困难的情况,可以分别设计几何参数和强度计算,然后比较各组数据看哪一组最接近所要求的m/a,这样来确定设计结果。由此可知,等强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实际当中等强度不一定能做到,只要是靠近就好。
变位系数,不仅为了凑中心距,还为了强度设计。而且变位系数涉及到传动中的限定条件,也涉及到传动质量,所以齿轮变位是传动设计中的重要工具,常用。变位系数往往是在一定范围里都是可行有效的。现在选择变位系数常用方法是从图线中选,从封闭图中选,还有就是最优化方法。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经验,对于没有经验的概念清晰可以作为一种弥补。至少不要出现离谱的情况
至于弯曲,还有三点不能忽视
一个是精度
由于轮齿弯曲计算,是近似的。要用到齿形系数。对于7、8级齿轮和6级齿轮,齿形系数算法有差别
一个是修型
上面分析,没有考虑齿长方向。显然齿长的情况对弯曲变形影响不小
另一个是加工方法
不同的加工方法,如滚齿、插齿。还有单圆弧还是双圆弧等刀具形状的差别,形成的齿根过度曲线不一样

上面提到的也不全面

网友:
楼上的说法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齿轮的齿根许用弯曲应力有确定的大小关系吗?”
没有,最理想的是等强度。换句话说就是别浪费,别弄 ...

谢谢您的解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