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工装的夹紧方法求助

楼主(2018-08-27):
做为一个新报道的员工,今天我和车间里面的一个交流聊的时候,似乎发现了一个可以适当改进的地方,具体如图,黄色是工装主体,蓝色是被夹持的工件,红色是带把手的螺杆,起到夹紧作用。(图很粗糙,还有几个细节都没有,只是表示一下结构)
钻床上用的工装,夹持工件然后钻孔攻丝用,但是我感觉手动上螺丝还是比较麻烦,干的多了累手腕,而且相对来说上两个螺丝也比较慢,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做到扳一下就能夹紧的结构???或者还有什么更为高明的方法可以给他压住了?

这个cad图是我之前见过的一个东西,画了一个简图,大概是一个把手的回转,带动了一个杆的前进或者后退,
好像是用了四杆机构的死点,在按下去的时候,可以把杆和杆左边的东西顶住,不知道这样的结构能不能移植到上面去?
如果移植的话,在钻攻进给的时候会不会由于震动把他整松了??毕竟我看到的是在么有震动的情况下使用的,我用手从杆哪个方向推过,如果后面把手的弯度曲率没问题的话,这个方向是推不动的

网友A:
参考肘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肘夹。

呃呃,我第二个图应该就是夹肘了吧,当时结构没记清楚,画的不太对,而且不知道名字,也没去查。
不过上夹肘的话,在进给时候的震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上液压的虎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液压的虎钳啊

为了一个几毛钱的东西,上个几十几百的液压钳子,老板不带肾亏好几月啊。

网友(点评):
有普通小虎钳的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很实用加紧稳定而且行程相对较长,装夹的范围较大其他机构有但是没有这个实用.,

网友C:
肘夹是标准件,直接米思米 或淘宝买,自己画要累死了。  但是用肘夹有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件没问题,如果零件不一样肘夹也需要调整,而且调整范围没有螺杆那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肘夹是标准件,直接米思米 或淘宝买,自己画要累死了。  但是用肘夹有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件没问题,如果 ...

肘夹也有带螺杆的吧

网友:
我们厂用的这种,样子是大概(人比较懒,不愿意画的很像...滑轨啊,螺丝呀都只是个意思),右边的块是可以左右滑动的,然后用螺丝固定大概位置,再用水平的螺丝固定工件

网友:
电磁铁啊

网友:
你这叫快速夹具,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种夹具说是说有死点,但这死点不是很死的,,,而且用多了,关节处销钉孔会磨损。还有这种钻孔的工装,一般不用锁紧的吧,只要你加工零件量多,零件尺寸是固定话话,做个工装放上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锁紧呢?

网友D:
这个一个轴夹,两侧导杆导向就可以了;如果要兼容就考虑行程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E:
也可以考虑用偏心轮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螺丝靠谱,你设计个专用工具拧螺丝就是

网友G:
用气缸吧

网友:
肘夹解决

网友:
完全可以用手动夹钳的方式,有那种手推式的前进平易夹紧压签。

网友H:
偏心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肘夹也有带螺杆的吧

是啊,所以说肘夹也能调整。不过没有直接螺杆调的多。

网友I:
如果车间有压缩空气,那么用气缸吧,外加手动的气阀气动开关。

网友J:
车间简易工装,松几个扣就行,定位时也不用拧的太紧。更好更省力的方法当然也有,但要考虑制作成本和损耗。既然用这种工装肯定是考虑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

网友: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肘夹是标准件,直接米思米 或淘宝买,自己画要累死了。  但是用肘夹有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件没问题,如果 ...

做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尺寸相差也不多,
只是这个工装现在就是夹在虎钳上的,上夹肘的话固定上会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肘夹也有带螺杆的吧

夹肘的头上带调节螺杆?
这个西安东西本来是夹在虎钳上的,再加夹肘的话,不是很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个轴夹,两侧导杆导向就可以了;如果要兼容就考虑行程问题就可以了

两侧导杆导向是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考虑用偏心轮

偏心轮也想过吧,但是偏心轮压紧之后怎么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螺丝靠谱,你设计个专用工具拧螺丝就是

我感觉给螺丝上焊一个把就行,不用专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气缸吧

相对于应用环境来说,可能有点高端了,我的想法就是弄点材料完了自己上床子干干,拿来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车间简易工装,松几个扣就行,定位时也不用拧的太紧。更好更省力的方法当然也有,但要考虑制作成本和损耗。 ...

情况嘛,就是之前给工件钻孔的时候,用的是虎钳直接夹紧,还要手动划线,所以很大几率造成钻孔钻斜了,
这个东西说干吧好长时间一批,量还不大,说不干吧,他还过上那么一段时间就来,所以这个量的问题也是比较烦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车间有压缩空气,那么用气缸吧,外加手动的气阀气动开关。

不是批量生产,暂时还用不到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偏心夹紧

之前想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固定,保证他夹紧后不会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想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固定,保证他夹紧后不会松动?

可以自锁。
具体设计方法,可以看看《机床夹具设计》或《机床夹具设计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偏心轮也想过吧,但是偏心轮压紧之后怎么固定呢?

偏心轮压紧之后就好了呀 他是自锁的,也就是说工件是无法迫使偏心轮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给螺丝上焊一个把就行,不用专门设计

也行呀,只要不碍事,好操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要求

网友:
上快速夹钳

网友K:
你的图会让人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但是如果你去现场仔细看看这种丝杆顶紧机构。你就会发现设计的非常完美,便于操作,装夹方便。即使手摇,也不亚于液压和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图会让人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但是如果你去现场仔细看看这种丝杆顶紧机构。你就会发现设计的非常完 ...

液压气压直接就没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心轮压紧之后就好了呀 他是自锁的,也就是说工件是无法迫使偏心轮转的。

相对于不同宽度的工件都可以做到自锁吗?

网友(2019-03-19):
新来的员工,先学做人。这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