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MS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8-08-28):
如题,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求救,在线等~~~~

网友A:
问过度娘没?没一点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度娘没?没一点有用的东西?

问了,度娘说不知道!附图一张

网友:
百度有答案!

网友B:
BDMS应该是 光拉软钢(光亮拉拔低碳钢) bright drawn mild steel (BDMS),照图纸的意思应该是 光拉软钢与角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DMS应该是 光拉软钢(光亮拉拔低碳钢) bright drawn mild steel (BDMS),照图纸的意思应该是 光拉软钢与 ...

正解!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谢谢大哥!

关注公号 机械直观  还会学到更多机械知识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