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1544和GB/T13575.1都是V带

楼主(2018-08-28):
今天查V带,在网上查到两个国标,我看V带尺寸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两种国标号,不知有没有哪位大侠了解过吗?

网友A:
11544是化工部提出的,13575是机工部提出的,就这样。前者主要是参数+检测,后者是参数+检测+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44是化工部提出的,13575是机工部提出的,就这样。前者主要是参数+检测,后者是参数+检测+计算。

大神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44是化工部提出的,13575是机工部提出的,就这样。前者主要是参数+检测,后者是参数+检测+计算。

多谢大侠解惑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A:
11544是化工部提出的,13575是机工部提出的,就这样。前者主要是参数+检测,后者是参数+检测+计算。

大佬,请问SPC这种窄的V带是不是没有功率增量的说法,我查了好多书都没有看到,机械设计手册都不提这个参数,德国的那边机械设计倒是有,但是额定功率相差较大,也不太敢用。另外这种查表的值有没有比较好的换算值,比如表里面是直径280mm,实际是275mm,转速是1450rpm,实际是1480rpm,查到是22.05KW,那怎么换算呢。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