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28):
现有一个不锈钢折弯件,中部要开个大口,正好在折弯线处。加工过程为激光设备先加工,再折弯。问题是这个口肯定不能一次开掉,不然折弯不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折弯?

开口处压不下去,如展开图

网友:
保证需要先开口的,图纸发给加工商问问,他们办法多

网友:
用刨槽机开槽再折弯或许可以;钣金设计规范上孔到边线距离不是有要求吗,这种应该属于不合理的设计吧?

网友B:
那条边可以焊接上去

网友:
可以折弯。

网友C:
在那边上留一排锯齿,就是像长城那样的防拉块,然后打磨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边上留一排锯齿,就是像长城那样的防拉块,然后打磨切掉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条边可以焊接上去

也考虑过,但因为是不锈钢板,有外观要求,所以并不适合

网友:
设计结构不可以做微小的调整么?比如折弯前槽宽包含板厚部分,做到102,或者开两个槽子,参考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那边上留一排锯齿,就是像长城那样的防拉块,然后打磨切掉

嗯,这个点子不错!

网友(2019-01-17):
没事的 ,直接折

网友:
弄一圈敲落孔,折弯后 敲掉 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