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链轮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8-08-28):
请问下链轮L的长度、dn的尺寸是标准的吗,具体怎么计算

网友:
这个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这个是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去淘宝问问

网友:
想要固定的尺寸,你可以找国内的几大链轮制造商网页,一般网页上有样本。
不固定尺寸,你就根据你的设计来。
L长度按你的装配距离定。dh的直径,是和孔径有关系,大概(1.6-1.7)Xdk

网友:
你需要链轮不?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