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结构设计大侠

楼主(2018-08-28):
现在有一个装垫板的小推车,大概要装10层垫板,600mm高.  在推动小车的过程中担心垫板往下滑落,现需要设计一个自动挡板门,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案分享.
要求:1.小车在料仓(小车在料仓有限位,只能前进和后退)装满垫板后,人往后拉动小车。在往后拉动的过程中,挡板门自动关闭并自锁.
          2.小车在卸垫板的时候,人能轻易打开挡板门,卸料完成后关上挡板门并自锁.
          3.小车(空车)在进入料仓装垫板的过程中,挡板门自动解锁并打开.
          4.要求用纯机构来实现,进入料仓和出料仓的过程中不需要人使用外力来打开&关闭挡板门并解锁和自锁.   可以借用人推动小车前进和后退的力.
以下是我做的一个手动模式的方案。有没有更好纯机构自动的方案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用双滑块,一个滑块是前后运动,一个滑块是上下运动。

网友(点评):
问的是如何关门

网友B:
lz这个图,岂不是占用了小车的有效长度,能不能从上向下关门?

网友:
lz在3d图上能否加上10层板,看看还有多少自由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图,岂不是占用了小车的有效长度,能不能从上向下关门?

小车卸垫板的时候,是靠人工从小车正面抱下来的。从上往下关门,人工在卸垫板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卸垫板的时候,是靠人工从小车正面抱下来的。从上往下关门,人工在卸垫板不方便吧.

你运输的是板材,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门。
你将一根杆放斜,就能挡住600mm高的板。只不过要解决强度和自锁的问题。

网友(点评):
搞复杂一点,剪叉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用双滑块,一个滑块是前后运动,一个滑块是上下运动。

啊啊啊。。。不好意思,我没用说清楚。我的整个想法是这样的,水平一定的滑块在推进去的过程受到门的阻碍,水平滑块向后,竖直滑块向上。这样就自动解除左右的限位了。当拖出来时,滑块上有拉簧或者其它复位机构,或者是竖直滑块加上配重块使之下落,从而带动水平水平滑块重新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