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压盖孔数量给错了,怎么改正

楼主(2018-08-28):
带回油槽的轴承压盖本来应是  4-Φ14的螺栓孔呈45°位置均布,但是图纸上标准了8--Φ14,导致连同上下左右轴线上也加工了14的孔,工件已经加工完成了,材质Q235A,数量4件,此等低级错误,除了重新加工外,诸位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网友:
多余的孔焊死抛光

网友:
不用管,安装时中间加上一个密封垫即可。

网友A:
看不到图片,4-Φ14的螺栓孔呈45°位置均布,这句话确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4-Φ14的螺栓孔呈45°位置均布,这句话确定没有问题?

就是其中一孔在45°方向,其余均布,因为回油槽在最下边轴线上的缘故,视图就是这样摆放的

网友:
土办法,焊补。

网友:
车四个销子塞进去  然后销子俩端头焊上  再用电磨头把焊疤抛光

网友:
多余的孔塞焊(做4个直径14的圆柱体敲入孔中,然后焊一圈)磨平,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用螺栓堵上,然后焊丝,最好上机床再加工一遍

网友(2023-06-24):
原设计4个,实际做成了8个,其中的4个不用就行,就是不太美观。单个自己使用没关系,如果是批量生产给客户配套就不太好了。设计方面可以找我探讨qq1153702388

网友:
改图,改成和实物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