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准控制油的质量?

楼主(2018-08-28):
该油粘度类似食用油(16cps左右),来料包装方式:18L桶装。要求每次取油1500g(质量50-2500g可调整),质量误差小于0.5%
难点: 如何精准控制质量(需实现自动化)?
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案:蠕动泵+电子秤全闭环检测(蠕动泵先快速运转实现加速加油,待加油质量接近设定值后蠕动泵慢速运转)如图所示。蠕动泵的转动由步进电机驱动,蠕动泵本身的精度为±2%
求各位大神指点,是否可用伺服比例阀、、、

网友A:
能不能做个大的工装桶,来的油都倒这里,然后压进去中转桶

网友B:
能不能中间管道加个流量计,通过阀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中间管道加个流量计,通过阀来控制?

流量计应该没有这么高的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量计应该没有这么高的精度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 ,在卖阀门的那儿看到过一些流量计,就是知不知道精度怎样

网友:
问问专门做这个设备供应商,变速箱测试都会加排油,可以百度找找供应商

网友:
去找点关于灌装设备的资料,隔膜阀加称重传感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参考加油站的加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个大的工装桶,来的油都倒这里,然后压进去中转桶

重点是靠什么检测油的重量

网友:
做个缓存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加油站的加油机。。

正解

网友:
加油机就是用流量计控制的,但粘度不高,粘度高了没试过

楼主:
都可以,重点是怎样保证0.5%的精度

网友:
蠕动泵加上在线称重装置,温度影响会导致重量不准。肯定是以称重为主。快达到目标点时降低速度。

网友(点评):
叮咚~ 已回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个大的工装桶,来的油都倒这里,然后压进去中转桶

看一下加油站加油机原理,参考一下吧,它们的计费原理应该可以用得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可以,重点是怎样保证0.5%的精度

没涉及过这个行业但是感觉0.5%精度也不是太高,一般的控制应该都可以吧。做一个称重与开关阀结合的装置,然后实验验证一下什么时间点关闭开关合适就行了吧,这种东西实验比计算来的快。

网友:
楼上也有社友建议了参考加油机的工作过程,不过汽油或者柴油的粘度没那么高。加油机是通过潜油泵加油,控制系统通过质量流量计来控制加油量,其重复精度好像也不低,记得是百分之零点几,忘了具体数。

网友:
监督和追踪具体落实情况,严格作到不接受不合格品、不漏检不合格品、不传送不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涉及过这个行业但是感觉0.5%精度也不是太高,一般的控制应该都可以吧。做一个称重与开关阀结合的装置, ...

谢谢大侠的指点,正准备自己搭个平台验证下

网友:
就是用注液泵就行了,好点的一万左右,国内几千块钱的注液泵也能搞定。

网友E:
这个7,80年代粮店卖菜油都用这种系统,精度0.3%,

网友:
0.5%的精度不算很严苛,市场上0.2%的精度也很常见。重量监测是没问题的,目标参数与检测参数相同并且还在终端。蠕动泵闭环控制没问题,加节流调节控制也可以。还有,如果工况容许灌装的筒加高的话,加个控制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用气动定量灌装泵完全可以胜任了。千把块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7,80年代粮店卖菜油都用这种系统,精度0.3%,

我也想说这个,活塞泵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
我想说蠕动泵是2% 但是你加了反馈就不是2% 了吧?比如你用蠕动泵没反馈情况下,抽1L油,差20mL,抽0.1L油2mL。但是你有反馈,抽1L油,抽到还差0.1L时,你是知道的,那剩下这0.1L你再抽2%误差你差2mL,总体看抽1L,最后差2mL。你这就变成千分之二了。当然你的观测点可以在差10mL时候测,这样你精度就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说这个,活塞泵一类的东西吧

那时是齿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