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侃侃循环滚针导轨,让小弟多点见识

楼主(2018-08-28):
在手册上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然后网上搜图片。
以前没见过,是不是里面的滚针是可以滚动的,像直线轴承的钢珠一样?就是除了自身转动,还在保持架里滚动?
网上写的机床导轨,百度百科里的哪位大侠说说它的好处,坏处,和使用场合,

网友:
同直线轴承,或者说参考坦克履带

网友:
转速低、能够承受非常大的径向载荷,不能承受轴向载荷,能提高轴刚度,径向定位准确,可直线可旋转

网友:
机床导轨上用过,滚滑复合,对结构设计和装配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