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装配不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8-08-28):
各位大神,你们好!有个问题请教你们,SolidWorks装配时遇到一个问题,硬管装配到总设备上的时候,硬管的一头和设备进行配合,OK了,在装配硬管另外一头时候,装配显示装配不了,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显示什么错误啊

网友:
你得贴图出来

网友:
装配不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什么错误啊

硬管一头已经配合好了,这边就不知道怎么配合了,显示这个

网友B:
过定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定义了吧

恩,因为硬管的一边已经配合过了,这边再想装配就过定义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C:
先画好的管件与装配体确实没法装配的;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在装配体中新建零件后在两个头中心画样条曲线后用扫描做成管件特征!

网友:
在装配体环境下 画你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好的管件与装配体确实没法装配的;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在装配体中新建零件后在两个头中心画样条曲线后用 ...

昂,明白了,这样就直接画好了,也就不用再装配,但是这样的话,我到时候这个零件图怎么单独出来,要下图纸的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也是独立个体啊!可以单独打开三维转成二维的

网友:
过定义了。设备中有管道时,请使用管件和Routing工具,不要使用装配方式。

网友D:
用SW作液压挺鸡肋的,下个专业的插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W作液压挺鸡肋的,下个专业的插件吧。

你好,什么插件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