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孔,干到5就超差了

楼主(2018-08-28):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5个孔公差不超范围呢

网友:
先钻后铰啊是φ5H8那个吧

网友:
你是用直径5MM的麻花钻一次打出来的吗?

网友:
φ5H8 先钻后铰 稳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不是干机加的吧

网友:
小孔上铰刀,大孔上镗刀,你这直接绞

网友:
钻了以后铰

网友A:
这个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应该是装螺丝,沉头

网友(点评):
可能是台阶销吧

网友(点评):
装螺丝肯定不要这个精度

网友:
4.9的钻头,5H8的铰刀,就ok

网友:
钻个小于5的孔,然后上铰刀,尺寸才可以保证

网友:
看似沉头孔,但这φ5,9的尺寸太绝。

网友:
装铰制螺栓吧。。铰孔。。

网友:
配合孔,不能直接钻

网友:
这个精度一般不是过孔,一般是配合孔,需要绞一下,最次也要铣一下

网友:
你该不是想一次就做出来吧

楼主:
哎,车间过来说,公差控制不住,要改图纸,这是用了多少年的图纸了,只是个操作问题,

网友B:
先用4.7,再用4.9套一下,然后铰一下,20多年的模具经验。

网友:
什么车间,φ5H8这个常识都不知道?

网友:
终于到了能够能设计出来制造不出来的时候了吗

网友:
安装螺栓的孔都要这么高要求么?那孔的距离不是也要给公差么,这孔距的公差更加难保证吧,给这个公差螺栓直径也得严格要求了

网友:
这个孔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加工中心其实可以一次加工出来的,慢慢铣其实可以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
看图纸也没找到哪个是你要加工的孔,孔的加工有要求,加工时下方有不对称孔不能加工,有工艺要求的孔应先加工,如右上方图纸所示。一般超差是钻头刚度不够所致。可以试试镗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其实可以一次加工出来的,慢慢铣其实可以保证这个精度。

不可能是铣的  一 铣的效率太慢  二 铣出来的不是标准的圆 有椭圆情况
就是先钻再铰的工艺  钻的时候优选考虑用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孔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是装螺丝的话那就没必要那么精确了。

网友:
这个也是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4.7,再用4.9套一下,然后铰一下,20多年的模具经验。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但是楼主自己也不说说现在的做法,包括设备,台钻还是加工中心?还有公差多少,问题都是多方面的,5的孔到底怎么超差的,超了多少也不说~~~

网友:
老图纸吗?你理理装配图,看看装配关系,你孔5的公差确实高,不是说不好加工,一般这么高的公差应该有位置度、垂直度的要求,要不然就是下面的孔要和这个孔配做。车间给你反馈的信息可能是想说这个公差没必要这么高

网友:
这个台阶孔 应该是装M4或者 M5的  塞打螺钉,5mm孔定位用的   先4.9钻孔,在用H8铰刀铰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是铣的  一 铣的效率太慢  二 铣出来的不是标准的圆 有椭圆情况
就是先钻再铰的工艺  钻的时候优 ...

用铣床钻孔吧  台转钻头容易偏掉

网友:
4.9的钻头,5H8的铰刀,就ok
记住,4.9钻头要磨好别刃偏的厉害。铰孔别忘了加点菜油

网友:
哎,先把床子精度和刀具搞清楚吧。这玩意,真是需要时间的,多去加工现场看看,和加工师傅聊聊天。

楼主:
首先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指定,让自己更清楚的知道做法了。对机加工很陌生,在装配这里,没有机会去机加工哪里,是硬度计的大杠杆和小刀子之间的装配。老图纸,只是可能一直也没有做的太到位,只是现在有人管这件事情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铣床钻孔吧  台转钻头容易偏掉

我没见过铣床  我只见过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