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加工费要多少

楼主(2018-08-28):
纯加工费 不含材料 分别是42CRMO4 和C45

网友:
你这活儿,精度一般,工时高些

网友:
那么多螺纹孔  刀具费用就不便宜  买丝锥螺纹铣刀找我

网友:
连个形位公差都没有?

网友:
小一万吧。

网友:
连个形位尺寸都没有,你这图不完整啊,没法报价

网友:
这活不好干,从表粗来看都需要加工。表面粗糙度太高,还真不知道生产,其他待加工的地方都好说

网友:
好像需要精密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