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种机构

楼主(2018-08-28):
(图片)

网友:
齿条齿轮。

楼主:
详细一点呢

网友:
看下液压叉车就知道了

网友:
搞一个棘轮结构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能正反转

网友:
应该设计液压回路,节流调速

网友:
不是做整圈的旋转运动吧?

网友:
多大扭矩,液压马达不能实现吗。不行加减速机吗。

网友:
油缸拉链条行不行?

网友:
摆动油缸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
加一个被动轮,直接链条拉动

网友:
直线往复变成旋转运动吗,可以使用油缸推动超越离合器的方式。

网友:
如果持续旋转,可用四连杆吧,可以实现,就是好好核算下受力与传动,参考蒸汽机;如果链轮往返转动,可以用齿轮齿条,这个选好齿数即可,比较简单,也可用四连杆;当然肯定还有其它方式

网友:
我想到连杆机构

网友:
链轮链条结构输出很大的扭矩保险么?能不能把链轮更换为齿轮?

网友:
链轮齿轮都可以,缸的直线行程决定了轴的旋转行程。大扭矩低转速完全可以。

网友:
连杆+曲轴是最简单的,不过估计超过你的成本预算吧;可以考虑再加一个齿轮2,连杆带动齿轮2旋转,通过啮合控制齿轮轴旋转,油缸就用摆动油缸吧

网友:
这种机构之前设计过不少,最开始以液压铲车为例模仿设计的,可以在液压缸的活塞杆上做一个浮动接头用来锁链条,再用油缸的伸缩带动链条来拉动链轮旋转即可,如果负载很大,链条与链轮的型号选大一些。

网友:
扭矩需求是单向的还是往返的都没说,等于方案NxN。

网友:
发动机曲轴和你这个一样一样的,曲轴连杆机构,度过死点就可以了

网友:
旋转的方向要求?角度?例如一直单向旋转,正反转整圈?半圈?

网友:
刨床结构反过来用

网友:
我猜他是想像推磨盘那样使齿轮做整圈的转动

网友:
参照曲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