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螺钉将钢管立柱与密度板联接受力后脱落是怎么回事与补救措施

楼主(2018-08-28):
10几天前,用一普通钢管做成的双立柱,与密度板联接,形成一个桌子,用的是普通螺钉加平垫,刚开始用手或螺丝刀预紧后,再用电动螺丝刀拧紧,一共8个螺钉
今天为了运输方便,想将两者拆下时,抬桌面时,有一侧4个螺钉,脱落,都把木屑都带下来,另一侧并没有事,但是我感觉两端受力还是比较均匀的
注意一点,下面的双立柱是不在桌子正中间,是偏于桌子的几何中心的,这个设计是别的部门,我们只是借过来用
我发现脱落螺钉的安装孔,都已经溃烂,安装孔还是个U型,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办法进行补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受力不均?紧固件选用有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谢谢!

网友A:
看看所用的螺钉是什么类型的。如果用的是木螺钉,拆卸时会带出木屑,自攻螺丝不会带出木屑,自攻螺丝比较硬,螺丝面比较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所用的螺钉是什么类型的。如果用的是木螺钉,拆卸时会带出木屑,自攻螺丝不会带出木屑,自攻螺丝比较硬 ...

就是普通的自攻螺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自攻螺钉

如果是自攻螺丝可能是拧入时螺丝中心线没有垂直拧入,拆卸退出时却用垂直于水平面的力退出螺丝。

网友B:
是不是当时拧过劲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当时拧过劲儿啦?

那现在如何解决 扣已经松了 螺钉拧不上

网友:
涨塞螺丝试试,或者旋转180°,重新把合

网友:
密度板那里锁螺丝的时候锁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如何解决 扣已经松了 螺钉拧不上

那东西不知道叫什么。(用过不少次,记名字我超级笨。。。)

五金店里或淘宝上有卖的吧。

尼龙件,带倒刺或螺纹的,还开叉的。自攻螺丝拧进去,这玩意儿会炸开,死死抱住木头。

把秃噜掉的孔扩大点,把尼龙件紧配着敲进去。

然后,螺丝拧紧尼龙件。

广大社友们,哪位知道我在说啥?

我买的时候,说的是木头上用的膨胀螺丝。。。

然后,店主拿出来几样,我就说我要这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