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高温工况讨论

楼主(2018-08-28):
如题,我现在设计的一款设备需要用到一个在200摄氏度密闭环境工作的液压缸,此缸带保压回路,要保压2个小时左右。
整个油缸除了缸底都处于高温容器内,也就是说此高温缸在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加热的状态,常态就是缸和油都保持在200度。
设备其余的液压缸都是常温工作,流量相对于高温缸而言要大一些。

我的疑问是,这个高温的液压缸该如何处理呢,所有的缸都公用一个液压站,那么,
从高温缸回流的液压油是不是都要经过降温,而流进高温缸的液压油还会再次被加热,这样很是浪费功率,好处就是只要一个液压站

如果高温缸单独一个液压站,那么无论缸油阀还是泵都选高温系列即可,甚至还可以把这些都集成在一起,做成一个电液推杆的形式。
其他的油缸再额外做一个液压站,缺点是两套液压系统很复杂。

又或者,一个液压站,都选用高温原件,但是高温的油会加热其他的油缸,可能会烫伤操作人员。

诸位师兄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高见,对于液压我一知半解,真真是愁白了头发。

补充内容 (2018-8-29 14:13):
补充一点,这种结构,即使有所改进,也只是把油缸本体放到高温器皿外面,而油缸缸筒的法兰和伸出大部分的活塞杆还是要处于高温环境中,而且这种类型的油缸活塞杆都比较粗,有一些干脆就是柱塞缸

补充内容 (2018-8-29 14:15):
接上文补充:活塞杆被加热,应该还是会把液压油加热吧,在油缸工作的1,2小时内,缸一直处于高热状态

网友:
高温热能能不能在系统中被回收利用,而减少热能损失?长时间高温循环,对密封件的要求很高。高温管道肯定得做防烫保护,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用高温油缸,加回油冷却。

网友:
液压站还是要分开的,这么高的温度,液压油都不能通用的,没用过耐这么高温的液压油,有吗?

网友(点评):
看情况真要分开了。

网友:
分开吧,工况相差太大,非要凑一起共用不合适

网友:
这种工况尽量避免,如果实在不行,只有采用风冷、水冷和耐高温密封件

网友:
明显要分开呀。。。常规油正常工作也就42℃左右。温度太高运动粘度会剧烈下降,而且油液也会很快变质。
PS:lz这是什么样的系统啊?这么高的工作温度。

网友A:
手册比较老,没查到这种高温的油。原则上如果有还是建议分开做动力站,这种耐高温油液应该在常温下粘度较高,正常泵和阀的效率会很低。如果结构上允许,高热这部分是否用可用机械结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比较老,没查到这种高温的油。原则上如果有还是建议分开做动力站,这种耐高温油液应该在常温下粘度较高 ...

美孚Mobil Pyrotec HFD 46
这个这么样,能不能查一下,鉴定看看能不能用,我看各种参数就头晕
问了销售方,说是可以长期高温使用,室温下也不会很黏

网友A:
你这个销售方是某宝吗,建议直接联系厂家,iso 46是常用液压油,40°基础粘度是46cst左右,200°会下降到多少不知道。一般用到80°已经是极限,再高怕和水一样了,对元件密封和润滑都是考验。你这个应该只是不易燃,高温下不易氧化变质,粘度指数再高也是要遵循随温度变化规律。高温下性能还是明显会下降,到时会不会有泄露?还有你使用的压力范围等其他特殊要求,比如你回油时温差会较大,这些你都要提供给厂家,你要了解你所有元件的工作性能。系统集成是好事,但是也非常考验综合水平,结构上能优化降低工作温度是最好。没有做过相应的案例,高温泵、阀这边接触的都很少,帮不了忙。你可请教大侠们,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放弃原来的设计构思,设计一套机构,液压设备推动机构抬升,然后用刚性锁死,这样不挺好,热量和能耗都能节省很多,而且对液压系统的要求瞬间降低

网友:
避免活塞杆被加热可能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销售方是某宝吗,建议直接联系厂家,iso 46是常用液压油,40°基础粘度是46cst左右,200°会下降到多 ...

谢谢,我还真是就在某宝随意咨询了一下,啥也不懂,所以不敢相信,哈哈,真是多谢了

现在只是在设计方案,我觉得如果油不行的话,只能用水了

有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天真,导热油能不能当液压油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孚Mobil Pyrotec HFD 46
这个这么样,能不能查一下,鉴定看看能不能用,我看各种参数就头晕
问了销售 ...

只看闪点不行的,要看长时间工作的温度,高温对一般液压油寿命影响极大。这200℃工作我估计一般液压油不能用,要用特殊的流体。

网友B:
活塞杆做个延长杆,油缸全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做个延长杆,油缸全外置。

现在也在这么考虑,同行业早年也有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钢铁的传热有点蒙,不知道该考量些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也在这么考虑,同行业早年也有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钢铁的传热有点蒙,不知道该考量些什么

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冷。

别这么惜字如金啊,水冷啥,水冷加长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