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个关于GD&T的题目如何计算?

楼主(2018-08-28):
想问下这个关于GD&T的题目如何计算?
写出具体的计算过程

网友:
(36-24)/2-(0.25+0.25)/2-(4+0.25)/2=3.625

网友A:
(36-24)/2-(4+0.25)/2=3.875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2楼对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24)/2-(4+0.25)/2=3.875

不好意思  位置度没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24)/2-(4+0.25)/2=3.875

它的最大实体的时候孔的最大直径是4.25,位置度公差是0.5
是不是应该(4.25+0.5)/2=2.375啊?

网友:
36/2-(24/2+0.25/2)-(4+0.25)/2=3.75

网友:
直径4的最大公差值是4.25,最小公差值是4:
应该有两个极限值3.875~4之间的尺寸都是合格的:中心的位置度公差为0.25,在正常加工中检测尺寸应该不包括楼主要求的这个值;
检测1,孔距检测;
       2,位置度检测:
       3,外形尺寸只能做参考平形度而不能做尺寸检测用;

网友:
这个是最大实体要求。所以在算最大实体的时候应该去尺寸公差的最小值0,此时在考虑位置度公差0.25/2=0.125....最后用(36-24)/2-(4/2)-0.12=3.875

网友B: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这些东西在国内用的比较少,外企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这些东西在国内用的比较少,外企用的多

我就是在外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