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弹簧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8-29):
请各位大佬多指点!随意停气弹簧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给出图才能回答
所谓的气体弹簧类型不一样

网友:
在自锁型气弹簧的活塞杆端部有一个针阀,打开这个针阀,则自锁型气弹簧可以象自由型气弹簧那样运行;松开针阀,自锁型气弹簧能够自型锁定在当时的位置,并且自锁力往往很大,即能够支撑相对较大的力量。所以自锁型气弹簧在保持了自由型气弹簧功能的同时,还可以在行程的任一位置锁定,而且锁定后还可以承载较大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