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伸缩门求助

楼主(2018-08-29):
现有一扇400x800的双开门(平时就起一个防护的作用),公司想要做的高大上一些,有没有自动伸缩或者开关的这种装置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两侧配重,成本最低。

网友:
高大上,哈哈哈,那就多花银子,然后再尽可能多卖银子。有银子转着圈开的门也有,去网上找就行

网友:
之前有见过一台电机连着同步带,同步带直接连着门,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来实现门的开合

网友:
那么复杂干嘛?直接买个开门器  装上去几百搞定

网友:
酒店门口那种红外感应式的咋样

网友:
网上看看图片不就有了

网友:
有现成的销售价格在2K-3K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