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减速机输入轴槽的铣加工

楼主(2018-08-29):
老铁们你们好!
      好久没过来和你们聊聊了,刚好今天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一款产品,减速机输入轴外圆上有条槽,请问大家知道哪里有专机可以铣加工吗?材料是40Cr的,调质处理23度。

网友:
铣床,根据形状要求可以用圆周铣刀,或者直柄立铣刀加工。根据产量和成本可以选择手动,半自动和数控铣床。

网友:
普通铣床肯定不行,卧式铣镗床,或者加工中心。首先是精度,然后是表面粗糙度。

楼主:
零件只是外圆上开一条横槽,精度没什么要求,主要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楼主:
如果有普通卧铣的,对该产品感兴趣的,我可以外包出去加工。

网友:
铣个槽不需要专机,一般的铣床即可,关键是看槽的形状,异型的话是需要定做专用刀具,标准槽型会好干点

网友:
没图没真相,我想知道行星减速器到底是什么?毕竟行星齿轮机构并不多见。多用在风电设备,其他领域我就很少见到了。蛮好奇的说。。
轴类铣槽很常见,一般立铣都能干。

网友:
没图没真相  谁知道你零件的大小  轴头的长短  是否好装夹

网友A(2019-05-07):
数控加工中心的设备基本都能满足要求,现在这些零部件我基本都走外采。

楼主(2019-10-15):
引用 网友A:
数控加工中心的设备基本都能满足要求,现在这些零部件我基本都走外采。

贵司是哪家?

网友(2020-02-19):
引用 楼主:
贵司是哪家?

纽氏达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