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紧机构

楼主(2018-08-29):
图中圆圈处功能是液压锁紧,请问其原理是什么,是液压胀套结构吗;有相应厂家吗

网友A:
像液压螺母

网友:
气压锁轴的有了解 液压的不懂[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液压螺母

感觉是液压螺母

网友:
也像马达里面的液压制动,里面有碟簧,给上压力以后制动松开。

网友(2021-07-18):
这是液压油缸,在方形横梁的两端有开口,这个开口用油缸拉紧后卡紧光轴进行固定用,当需要横梁移动式油缸释压

网友:
常见的液压缸的液压锁就是一个液控单向阀。。。。不知道这个,如果有原理图一看就能先知道些....

网友(2022-02-23):
液压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