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变频器控制的,能否用cnc那个手轮控制同步转动

楼主(2018-08-29):
我是搞机械,有天老板问我能不能像CNC那种用个电子手轮 控制主轴同步转动呢?所以过来问问能否实现。
主轴有刹车,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不行吧,变频器没法控制的这么精确,且三相电机存在转差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变频器没法控制的这么精确,且三相电机存在转差率的问题

不考虑精准,因为机器用人手去转动的话有点重,所有想能不能使用电子手轮代替

网友:
我知道cnc一般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关于三相电机真的不太懂

网友B:
可以的。见过别人那样做过,不过那机器不是用plc控制,用板卡,里面的程序除了plc语言还有G代码

网友C:
变频器上的调速旋钮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见过别人那样做过,不过那机器不是用plc控制,用板卡,里面的程序除了plc语言还有G代码

我们好像有PLC,用pc去编辑路线的,PC上好像插了一张专门的控制卡,具体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上的调速旋钮外置

不是调速,是同步旋转一定角度(可以不太准)。

网友(点评):
一个变频控制两台电机,通过调速旋转可以实现啊,要注意变频器的选择。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怎么实现的?愿闻其详。

网友:
请理解同步转动

网友D:
回答11,12楼。
比如用于在正负一圈内的调整,手轮给PLC相应要转的角度信号,处理后给变频器相应指令,带动主轴转动一定角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答11,12楼。
比如用于在正负一圈内的调整,手轮给PLC相应要转的角度信号,处理后给变频器相应指令,带 ...

这就不叫同步了。
并且这样只能是,手轮转动完毕了,再驱动变频器。
这是可以实现的。提前知道了运动位置, 可以规划出电机加减速时刻。 粗略的位置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不叫同步了。
并且这样只能是,手轮转动完毕了,再驱动变频器。
这是可以实现的。提前知道了运动位 ...

同步都有速度和精度的概念,关键看你怎么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