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求助

楼主(2018-08-29):
平时工作中碰到的电镀以镀锌,镀铬为主。想请教一下,1、镀锌的话零件表面硬度会增加吗,还能用铣床铣吗?2、一般镀锌和镀铬的厚度有多少?主要是为了装饰与防锈。

网友:
电镀厚度有国家标准的,简单说一下电镀,电镀只是在零件的表面镀一层薄薄的镀层他对产品的结构和力学性能不会有什么提升,电镀一般是为了起到保护零件主体的作用也有的是为了美观,关于你说的铣削电镀后产品,这么说吧电镀实在零件加工完成后才电镀的,再加工就失去了电镀的效果。而且其厚度很薄没有足够的切削余量怎么保证其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Zn15 DC

网友:
镀锌:表面的硬度不会提高。厚度按设计需要的盐雾时间要求,小的就几个um,厚的十几um,可以普通机加工。
镀铬:有装饰铬和硬铬,装饰铬厚度一两丝,表面硬度也没提高(有做过),可以普通机加工。硬铬厚度有几十丝,表面硬度有提高到60HRC的吧(没做过),只有采用磨加工。

网友:
镀锌一般分为冷镀锌和热镀锌,冷镀锌一般用途于小件或零件 实质工艺厚度为10-30微米 大型件达到60-90微米 ,  热镀锌一般用于钢结构厚度 80-150微米

网友:
电镀完不影响加工,只是不理解镀上去在铣掉图啥,
镀锌楼上所说10个微米左右,看你电镀为的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