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锁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8-29):
急求,最好有数模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机械锁,根据安全等级分为ABC级的,工作原理就锁芯与锁腔匹配后可以转动偏心轮以打开门锁

网友:
很多做锁的有模型  例如   怡合达  生久[图片
]上一个我用过的

网友A:
工作用?买一个拆下来看。怕一个看不懂?买三个!

纯粹感兴趣?没那么急的吧。等攒够几十块钱了,买!

学习,需要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用?买一个拆下来看。怕一个看不懂?买三个!

纯粹感兴趣?没那么急的吧。等攒够几十块钱了,买!

这个方法比较简洁,一把锁便宜点也就几十块钱,我也经常买东西,拆了学。

网友:
家里的门锁,两颗螺丝拆下来。看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