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旋转机构求助

楼主(2018-08-29):
       求助一种机座在Z轴方向电机带动升降,X轴方向能手动旋转手柄使其绕X轴旋转任意角度或者旋转90度,然后能锁紧的机构。急求。。。。

网友A:
Z轴用丝杠,丝杠带着个平面,平面上做旋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用丝杠,丝杠带着个平面,平面上做旋转机构

你意思平面上做蜗杆涡轮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平面上做蜗杆涡轮旋转?

这个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建议直接选购蜗轮蜗杆升降机,不超过其负载也是能自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选购蜗轮蜗杆升降机,不超过其负载也是能自锁的。

自锁跟负载没关系吧?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选购蜗轮蜗杆升降机,不超过其负载也是能自锁的。

升降台上面的角度转台怎么做更方便呢?

楼主:
就像这个简图的机构,角度转动想用手摇,当角度到位后能锁死,手动锁死也行,亲各位大神支个招。谢谢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可以参靠钻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锁跟负载没关系吧?求解。

自锁和蜗轮蜗杆的静态效率有关,理论上效率小于50%,机构就会自锁。和载荷的大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点评):
不用自锁,手动锁紧。我现在是想寻求一种,机构,当平台升降到一定高度后,平台上面安装的转台可以手动摇到一定的角度后手动锁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