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悬臂方通一端承重后的变形量

楼主(2018-08-29):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有一根方通,悬臂支撑,在悬空一端放一定重量的物体,方通产生形变的量该如何 计算,谢谢了!

网友A:
这种计算不太好弄,楼主是否会用3D软件?建议学习3D软件的CAE结构应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算不太好弄,楼主是否会用3D软件?建议学习3D软件的CAE结构应力分析。

谢谢提醒,现在正在在SW上弄呢

网友:
找本《材料力学》看看弯曲变形那一章的计算和例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算不太好弄,楼主是否会用3D软件?建议学习3D软件的CAE结构应力分析。

只是一根方通而已啊,手算怎么就不好弄了?

网友:
用SolidWorks方便实用快捷~

网友:
直接用 mechanical CAD 的工具集里面的梁计算就可以了。 简单快捷

网友B:
sw和cad里的都不很准,买的材料也良莠不齐。模拟出来的只能作为参考,千万要大一点的安全系数。
因为对方管的强度没概念,我们之前也是盲目信了sw,结果现场反馈说横梁中间下垂。最后不得不增加支撑腿和斜撑。非常不美观,客户满意度也下降了。
有了这次经验,后面就稍微好点了,参考这次的承载,在承载要求变化的时候相应的选用不用截面积的方管,留余量心里也有点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和cad里的都不很准,买的材料也良莠不齐。模拟出来的只能作为参考,千万要大一点的安全系数。
因为对方 ...

计算出来的是理论数据,理想数据,安全系数肯定是必须的

楼主(2018-12-12):
引用 网友B:
sw和cad里的都不很准,买的材料也良莠不齐。模拟出来的只能作为参考,千万要大一点的安全系数。
因为对方 ...

谢谢提醒,结构已做好,留了很大的余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