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曲面做的零件,怎样把零件所有的平展曲面放在一张工程图中?

楼主(2018-08-29):
一个曲面做的零件,怎样把零件所有的平展曲面放在一张工程图中?

网友:
就是把所有的面放在一张图中

网友A:
每一个平展是一个不同的配置,在工程图中插入新的视图选择不同的配置就行了。

网友B:
图呢,没图怎么谈,扯谈吗

网友C:
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没图怎么谈,扯谈吗

这个图两个平展了的曲面,怎样放在一张工程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平展是一个不同的配置,在工程图中插入新的视图选择不同的配置就行了。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新插入一个零件视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