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工程图线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8-08-30):
如图,如果选择线架图,下面零件会多出来很多没用的线,如果选择消除隐藏线的话又把瓦楞线给隐藏了,可是我还得要瓦楞线,如何在保持瓦楞线的基础上消除隐藏线,姐高手指导,捣鼓好久没解决,最后把两种都导出到CAD又拼了下,虽然实现目的了但是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
我方法是隐藏多余的线,不知道其他大神怎么做的

网友:
你该好好学习下SW的工程图。不是想当然什么功能都上手就会,有些功能你可能压根就没听说过。

网友:
比如部分特征或物体显示

网友A:
断开的剖视图或者直接做个剖视图

网友:
左边的工程图树点开 可以一直细分到零件或者特征的线条消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的剖视图或者直接做个剖视图

一些特殊文件要的,必须要整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