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性怎么计算

楼主(2018-08-30):
有人知道O型圈的密封性是怎么计算得吗(能确保它密封)?

网友:
看标准,给定O圈槽尺寸和粗糙度,心里不托底,可以比标准的压缩量大些

网友:
手册上有啊

网友:
没必要在这上费劲。

网友:
轴上的一般外径比密封圈小0.1mm,断面上的一般槽深度小于密封圈厚度0.2mm。

网友:
1.密封圈一般就径向和轴向安装,所以其实就是设计沟槽,一般的密封圈选型书都会有,不过他们给的感觉都偏大一点;
2.自己计算就考虑压缩率15~25%和填充率80%左右即可;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一章转说密封的,建议看看。连沟槽的尺寸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