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问题,加工之后变形严重

楼主(2018-08-30):
钣金外壳做出来之后完全变形了,上面的孔一个都对不上了,如何改进设计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太大了的原因呢,本人钣金小白

网友:
这个百分百是变形了啊,这么大的尺寸,一条筋骨都没有

网友A:
哪有这样设计钣金件的?

网友:
谁设计的钣金件,牛逼
还有就算能成,应该先成形,再冲孔

网友B:
为何不单独割个地板然后边焊上去这样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1,钣金加工的尺寸原来就公差比较大,正常要正负0.5;
2,折弯或者拼焊上去的折边,尺寸更是很大的误差的

网友:
楼主多放几张图,哪个地方变形了,变形量多少,孔位要求多少,差多少,板厚多少

网友:
一个孔都对不上有点夸张了吧,这么大的面一般都是激光割的,激光割的尺寸很准的,平面上的孔对不上是不是你图纸错了?折弯面上的孔对不上是你展开图算错了吧

网友C:
别一体的啊,焊上不行么?

网友D:
這種鈑金最好是兩邊的折邊最後焊上去,一體式的誤差會很大的,正常的鈑金誤差都在0.5左右了,再折彎后誤差更大。
东方晨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铆工,多少年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设计钣金件的?

那这种结构的应该怎么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单独割个地板然后边焊上去这样就不会变形了

就是先把大面加工好,两边的另外加工然后焊接在一起?那焊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热变形?2mm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一体的啊,焊上不行么?

整个大面先加工好,折弯的面全部另外加工好,焊接吗?还是另外用螺钉连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大面先加工好,折弯的面全部另外加工好,焊接吗?还是另外用螺钉连接呢?

1260那部分有俩边可以直接折,其他部分焊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鈑金最好是兩邊的折邊最後焊上去,一體式的誤差會很大的,正常的鈑金誤差都在0.5左右了,再折彎后誤差 ...

那我是不是应该拆开来设计会好一些

网友:
中间的大平面应该是没变形的吧,孔怎么可能对不上

网友:
先考虑你的安装定位设计是否合理。目前的设备下料尺寸一般是比较准确的。折弯会有一些偏差。如果你的定位特征和孔都是下料的,不应该有很大偏差,如果是靠折弯尺寸安装定位,有偏差不奇怪。

网友:
大板的孔肯定没问题的,有问题看看你是不是激光图搞错了,就侧壁的孔,那他丫丫的肯定没办法对齐的
要么焊后配钻,要么拉长孔,加垫片等等……总之你设计时就得考虑变形了的怎么装

网友:
这种不应该是平面能对上,折弯对不上吗?只能说实际与电脑演算有误差

网友:
板厚是多少呢?看样子像是防护罩壳类的,尝试焊接或者紧固件连接可行?

网友:
后做孔?或者氩弧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