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材料合适?

楼主(2018-08-30):
最近在做一个小零件,零件上有一个M4的螺纹孔,如图,因为要频繁的松动拧紧,一天来回上千次,所以时间长了螺纹可能会滑掉。那么我这个零件用什么材料,又做什么处理,螺纹的使用寿命才会更长呢?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螺纹经常拧的话 可以考虑用钢丝螺套
螺纹滑丝的话 就把钢丝螺套拆了  再换一个钢丝螺套

网友:
支持2楼的做法,将易损件做成可更换的活套零件,磨损后直接拆了换新的上去。一天上千次的工作,螺纹表面硬度再好的材质恐怕也难以应对。

网友:
类似内燃机的进气阀的材料可能合适。能可更换当然更好,钢丝螺套不适合更换。

楼主:
太麻烦了,若是更换能解决问题,我直接把那整个加工件作备件就好了,本来就很小的东西

网友A:
是要压紧红色工件么,能否不用螺纹,用其他的类似肘夹的方法?

这样快捷,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压紧红色工件么,能否不用螺纹,用其他的类似肘夹的方法?

这样快捷,耐磨。

红色零件是直径0.2mm的钢丝,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快速夹紧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零件是直径0.2mm的钢丝,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快速夹紧方法吗

试试肘夹

网友:
方法都说了,就路过占个沙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肘夹

肘夹压力太小了,完全夹不住,钢丝本身就只有0.2mm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