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形弹性夹盘定心夹具的设计计算和浮动装置图例

楼主(2018-08-30):
一、V形弹性夹盘定心夹具的设计计算
1.V形弹簧片盘定心夹具的工作原理 V形弹性盘在结构上和碟形弹簧片很相似。图1为V形弹性盘夹紧心轴的结构图。该夹具通过法兰盘1与机床主轴相连接,V形弹性盘6安装在心轴2上并用隔套4隔开,工件8安装在V形弹性盘上,轴向用端面垫板3定位。旋转螺母5通过隔套将轴向力加在V形弹性盘上,使其径向胀大从而将工件定心并夹紧。限位盘7起轴向限位作用,防止V形弹性盘变形超过弹性极限。
2.V形弹性盘的结构 V形弹性盘的剖面为正V形和反V形两种,见图2。弹形盘有两个相对的倾斜面,斜面2与3之间的夹角为,两侧有凸台4和5,中间是定心凸台1。为了提高弹性盘的弹性,在斜面上加工有辐射状的径向槽6(槽口可以向外,也可以向内或不开槽)。

图1 V形弹性盘夹紧心轴

1-法兰盘 2-心轴 3-端面垫板 4-隔套 5-螺母 6-V形弹性盘 7-限位盘 8-工件

图2 V形弹性盘

a)用于套类零件 b)用于轴类零件
1-定心凸台 2、3-斜面 4、5-凸台 6-径向槽

图3

注:弹性盘材料为65Mn,热处理48~53HRC。
3.V形弹性盘的技术参数

图4

4.v形弹性盘的安装形式 v形弹性盘的安装形式见图5。 1、3为安全盘,2为弹性盘由聚乙烯制成的安装套4, 5,用于成套保存弹性盘2.使用时
将其取出。安装套的主要尺寸见表6。

图5 V形弹性的安装形式

1、3-安全盘 2-弹性盘 4、5-安装套

图6 安装套的尺寸

二、浮动装置‍
有些浮动装置是绕着一根小轴摆动的,而另一些是绕着球面摆动的,还有一些是采用吊环的原理或”O“形环式结构以便在各个方向进行浮动。用一个圆销和一个扩大的孔,或用本身可调整的方法,得以限制所需的最大摆动量。

图7

3个圆头钮。

图8

3圆头钮120°分布

图9

这种浮动装置在快速松开装置上。

图10

此浮动装置本身有三个座垫A。

图11

力D应作用在由三平头钮F、G和H所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

图12

吊环销C和D使A可在任意方向上浮动。B绕销D摆动,A绕销C摆动。

图13

在A中按规格大小而适当留出的作为与销B的间隙量可以控制A绕B摆动的范围。

图14

水漏形孔A可使C充分浮动。

图15

D绕B摆动并在两端各有一个浮动板A。浮动板A绕C摆动,摆动范围受肩部E限制。

图16

A上的椭圆形锥孔使浮动装置能在附加的方位摇动。

图17

位于中间垫圈A两侧的两对互相垂直的柱面凸起构成一个浮动装置(译注:类似十字垫圈)

网友:
V形块用来定位圆柱还是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