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自动进刀

楼主(2018-08-30):
有前辈做过台钻改自动进刀吗?需要哪些东西,还请赐教

网友A:
参照摇臂钻,电机齿轮箱都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摇臂钻,电机齿轮箱都是必须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其实升降齿轮箱上面的电机改步进电机即可,之前我们车间也有改过,化了三万左右。

网友:
加一个气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