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挖掘机液压泵高速空载时的压力一般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8-08-30):
川崎液压泵k3v112dt,发动机2000转左右时,p1泵,p2泵压力大约9兆帕,正常吗?我记得手册上大约是2~3兆帕

网友:
压力与系统的负载有关系,如果空载的话,压力不会有9MPa那么高.

楼主:
调节提升器的电气控制模式和液压控制模式之后,液压模式下不到3兆帕,压力正常,但做某些动作时憋发动机

网友:
在封闭情况下,也就是油缸到头不能再运动、或外敷载过大无法运动时的情况,可以想见此时压力将升高到溢流压力,或恒压变量泵斜盘归0,泵输出全部溢流。

楼主:
发动机高速2200转,操作手柄中立,无负荷,问系统压力一般是多少?楼上的明白了吗?

网友(2019-11-03):
如果把发动机改为电动机驱动,需要注意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