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振动盘上料的问题

楼主(2018-08-30):
我现在设计一个除氧剂上料机构,想用振动盘,但是听说振动盘不能100%上料,同时除氧剂暴露在空气中2小时会失效,请问有没有对振动盘的改进或者其他上料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有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除氧剂什么样的?图纸,图片?

楼主:
C:\Users\Mr.Qin\Desktop
除氧剂是这样小包装的,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除氧剂

除氧剂

除氧剂是小包装的,如图所示的规格。一次性装料大概400个左右,暴露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如何解决不残存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氧剂什么样的?图纸,图片?

图片已发,谢谢!

网友B:
建议计算好2小时内的送料速度,控制好放料数量。

网友C:
振动盘上料,会有少数几个无法排出,而导致你那个小袋失效的情况,这个是普遍现象,如果觉得振动盘最简单,可以限制振动盘容量,少放多次加料的形式进行供料,除氧剂?不能将震盘放入封闭隔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上料,会有少数几个无法排出,而导致你那个小袋失效的情况,这个是普遍现象,如果觉得振动盘最简单, ...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料装置,弄成密封的话成本太高了,所以希望能在振动盘上做文章。我问了几家国内厂商,都说可以达到100%上料,他们的理由是我的物料形状规整,一般不会有残留,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PS:还有一个人告诉我可以加一个吹气装置减少残留,我说我是除氧剂。。我也是。。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计算好2小时内的送料速度,控制好放料数量。

通过送料速度和放料数量来避免么?主要是怕有残留,即使第二次添加物料也有可能存在之前一次添加的残留仍旧没有进入出料通道,这样就会存在失效除氧剂进入包装的风险。

网友:
这些包装为什么是散开的,其实包装除氧剂的时候可以是一整条的,不切开一包包的吧,然后卷成一卷,然后出料的时候剪开不就很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料装置,弄成密封的话成本太高了,所以希望能在振动盘上做文章。我问了几家国内 ...

100%上料真的未必,90%几还可能,合理工作时间内,盘内物料低于15%~20%时就需要补充了,否则会导致供料断档(ps:至于吹气就算了吧,哈哈,吹CO2?成本低些,这个袋子不靠吹气应该也没问题),离心的圆盘没考虑过吗?这个袋子不同于塑料工件,不需要复杂的筛选过程的

网友D:
要么密封,要么惰性气体隔绝,增加暴露时间。

或者每一锅到了时间,就将剩余的全部回收。重新投放新的除氧剂。

网友E:
能不能换包装形式,比如那种胶囊盒子,既可以防止除氧剂暴露于空气中,也可以用合适的机构(依据包装盒形式)上料。

网友F:
这种物料不太适合用振动盘供料,可以参考咖啡粉包装方式,纸尿裤吸水粉供料方式。

网友G:
振动盘加相应的检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上料真的未必,90%几还可能,合理工作时间内,盘内物料低于15%~20%时就需要补充了,否则会导致供料断 ...

对的,离心圆盘的话可能要做的很大,比较占用空间,而且出料的稳定性没有振动盘高,所以暂时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密封,要么惰性气体隔绝,增加暴露时间。

或者每一锅到了时间,就将剩余的全部回收。重新投放新的除 ...

那么回收后剩余的件怎么处理呢?这就是一个损耗的问题了,很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换包装形式,比如那种胶囊盒子,既可以防止除氧剂暴露于空气中,也可以用合适的机构(依据包装盒形式 ...

但是我的除氧剂是直接装袋的,然后密封的,如果换了包装形式,就无法发挥他除氧剂的作用了不是么?还是说您的意思是只是通过换包装盒形式来增加他的暴露时间呢?即使这样,也是不好解决残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物料不太适合用振动盘供料,可以参考咖啡粉包装方式,纸尿裤吸水粉供料方式。

我的除氧剂是小包装的哈,不是粉状散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振动盘加相应的检测系统

考虑过,但是成本太高,只是一个简单的上料系统没必要做那么复杂的机构哈。

网友H:
包装能不能分色,振动盘一桶或者N桶的上料时间控制在2小时之内,加下一种颜色时人为干预一下,可能人为因素多了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除氧剂是小包装的哈,不是粉状散装的。

找供应商改物料形式,把散料改成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包装能不能分色,振动盘一桶或者N桶的上料时间控制在2小时之内,加下一种颜色时人为干预一下,可能人为因素 ...

确实人为因素多了点,包装分色的话对除氧剂厂家来说较麻烦,所以也比较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供应商改物料形式,把散料改成卷料.

卷料考虑过,但是需要加一个冲裁装置,这个是不用振动盘的另一个方案了。

网友I:
包装上是否可以在袋装的基础上,外套个塑料封口袋或其他外包装.避免长时间暴露空气而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包装上是否可以在袋装的基础上,外套个塑料封口袋或其他外包装.避免长时间暴露空气而失效.

除氧剂放入包装后,我们会有一个抽空气封口设备,进一步保证除氧剂的有效时间。我主要是想在上料方面保证除氧剂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