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具,有这样的材料?

楼主(2018-08-30):
做一个整体模具大家应该都可以,但是有个难点儿,模具的前端瞬间加热到一定温度,模具后边的不能加热,有这样的材料?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材料,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比如中间做一个隔热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材料,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比如中间做一个隔热垫板。

做一个冲压模具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冲压模具可以实现?

模具加发热棒,检测温度。后面不想热传导扩散,就增加隔热材料。

lz想冲压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加发热棒,检测温度。后面不想热传导扩散,就增加隔热材料。

lz想冲压什么东西?

冲压类似硬塑料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