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搞成自动化么?

楼主(2018-08-30):
https://v.qq.com/x/page/p05241z0lrr.html
就是简单的椰子去皮,这样一个机器需要俩个人,一个切周边和底部,另一个人拿刀砍上面被扎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人工放椰子,全自动一下切个十个八个的?

网友:
嗯?

网友(点评):
不会直接放视频啊

网友A:
自动削皮好实现;椰子的定位方向不好实现一致性

网友(点评):
认同 今天吃了一个 2个拳头大的西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削皮好实现;椰子的定位方向不好实现一致性

定位方向都是靠人工放,我想法就是做工装,人往工装中放椰子,工装作用就是让椰子站住别倒,切得时候一个一个切费时间,要切就一次多切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方向都是靠人工放,我想法就是做工装,人往工装中放椰子,工装作用就是让椰子站住别倒,切得时候一个 ...

那这个难度不大呀,,

网友(点评):
应该还是有难度的,没查到相关视频,说明市场上应该没有这种

网友:
自动化实现可能性的第一要诀,产品型号单一批量大,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嗯,放大小差不多的椰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方向都是靠人工放,我想法就是做工装,人往工装中放椰子,工装作用就是让椰子站住别倒,切得时候一个 ...

如何区分椰子的头和尾? 靠人工? 靠机器视觉?

网友:
做成载具类的,人工摆放在载具中

网友:
可能是加载问题,我没看到帖子内容,我在重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APP不能看视频,为啥就看到一行文字。

网友(点评):
点开后才能看

网友:
可以考虑把上面也做一个和下面一样的切刀,下面也有一个针头状定位,定位可收回、伸出,那么视频上继续做就可以上面的针收回,下面针伸出,此时椰子固定于下方,上方旋转即可切掉根茎,直接削完所有皮

网友(点评):
另外一面需要砍出个平面,弄个洞放吸管用,光把皮切了不行,而且我也不清楚下面切完皮用定位针扎会不会扎到内芯

网友:
第一次见,不错。。应该可以实现自动化

网友(点评):
你和lz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