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防粘胶带

楼主(2018-08-30):
请教一下,做一台贴胶带机,有什么材料可以不粘胶带的胶面吗?谢谢。

网友:
铁氟龙,或者用带滚轮的板,胶带在上面滑动,我们有做LABEL分离的,就是这种

楼主:
铁氟龙也粘,我的胶带很小,只有5*8那么大。

网友:
塑料表面涂点油之类,一定不粘

网友:
液态硅胶

网友:
MC尼龙,楼主可以常识一下。

网友:
液态硅胶。

楼主:
液态的不行,我需要固态的,需要把胶带夹紧拉出来,还需要能够顺利分开。

网友A(2018-11-23):
当然是用颗粒胶带包覆辊筒

网友:
双面胶背后的那一层纸是什么材料?

网友:
贴膜类剥离时防粘方法的几点建议:

网友:
1:选择表面润滑性非常好的材料。比如特氟龙,防粘胶带(其实也是特氟龙)。

网友:
2.减少接触面积。比如把特佛龙加工成锯齿状,既可以拖住产品,又可以把特佛龙与产品的接触面积减小,自然粘性就减小了。

网友(2019-01-05):
晋江市兰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业防粘处理。18659906801,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颗粒胶带包覆辊筒

受教

网友(2021-04-22):
都2021年了,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