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进给量一般都是多少

楼主(2018-08-30):
不同材料的进给量都是不同的 求指导

网友:
所买的刀具有参数的,再根据你的机床,零件,背吃刀量算

网友A:
工厂里流行一刀流,一般一刀2、30丝,买材料也是留这么多余量

网友(点评):
你这是小零件做多了 短小的可以这么做

网友:
切削三要素:切深,进给,转速,买的刀具盒上一般都有标注,粗糙度和进给速度有关系

楼主:
那我怎么知道在车床上切削一个工具大概需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知道在车床上切削一个工具大概需要多久

数控机床上有加工时间每个多长时间,走一遍程序就知道了,普通机床看大概加工时长

网友B:
楼主参考如图

网友:
可以到淘宝的博富机械工作室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如图

多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厂里流行一刀流,一般一刀2、30丝,买材料也是留这么多余量

我还真没见过买材料 留俩三十丝的情况呢
材料的余量  一和工艺有关系 二和材料的规格有关系 不是什么样的尺寸的材料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没见过买材料 留俩三十丝的情况呢
材料的余量  一和工艺有关系 二和材料的规格有关系 不是什么样 ...

这个问题你去问问做钢管类加工的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去问问做钢管类加工的就知道了

你别把个别种类的产品 通用化你 说的只是个例
比如你的钢管是尺寸是19.5你买19.8的管子  有吗   就算厂家给你定做  你没量  价钱也贵的你买不起
只有19的 20的 最主要还是看原材料的规格 来定你的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别把个别种类的产品 通用化你 说的只是个例
比如你的钢管是尺寸是19.5你买19.8的管子  有吗   就算厂 ...

你不了解的领域就是个例?你去问问就知道了,如果没有量别人不做的管子,就是用钢板切了后焊接冷挤压。。。你该不会让你做管料,你直接用棒料车外圆镗内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了解的领域就是个例?你去问问就知道了,如果没有量别人不做的管子,就是用钢板切了后焊接冷挤压。。 ...

跟你不在一个频道